手机维修论坛

楼主(2010-05-12):
新买一个20多天的
手机
,昨天晚上将电池拔下充满电后接上手机,待机半小时左右,键盘区和电池后盖区发烫很厉害,感觉像是接打电话半小时后的那种烫,3个多小时后电量就用完了。请教高手这是手机板电路出问题了还是电池本身的原因呢?
手机

网友:
里面有短路老,
悲剧,才买的 ,

网友:
才买20多天 去购机的地方要求换换机,千万不要拆。

网友(2010-06-18):
我的I-MATE9502也有這種問題,剛開始買來的時候沒這種問題的,用了大概2個月左右了吧,有時候也會出現很燙,比如充電,還有就是有時候用耳塞充電。不知道是什麼問題,求高手正解!~~

网友:
应该是主板的问题,有漏电的地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