75006 PS2维修一例

楼主(2010-05-12):
一台75006机器,故障现像为不读碟,拆开机壳,检查直读焊接良好
接上8.5V稳压电源,用手压住两个光盘检测开关,光头能归位,激光头光度良好,聚焦搜索正常
放入碟片,发现光盘总是转头四分之一位置,然后又回位,初步估计主轴马达有问题
更换一个新马达,读碟正常 故障排除
以前有一些修VCD的经验,现在有些是可以用到PS2上面的

网友:
LZ  能不能帮我查查我机子的问题啊 我的问题很大 再搞不定只能送修了 在国外没办法只能自己试着搞搞了  我的是77004的薄机

网友:
你的机子是什么问题呢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机子开不了    一直红灯  保险电阻都是通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