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家帮我看看这个板子要怎样补线啊?(已经飞好)

楼主(2010-05-12):
有块联强945的板子,原先是CPU无PG,对地也没阻值,认为是775座虚焊,按着没用!把座子拿掉一看,断了几根线!

花了一个多小时终于飞好了7根线!请看图:

现在的顾虑是到底要不要上绿油,不上的话怕做座子时温度搞造成脱焊,上绿油的话又怕搞成座子虚焊!还是要请教各位上绿油的经验!

网友:
晕···这个也会断哈···

网友:
说不定是别人修时故意划断的,我想就是补好上上CPU座也不见的能修好,呵呵。不过已经这样了,还是修修为好,要不不死心的。

网友:
找一个报废的板。在775针的PAD线和点取下,线接好,PAD点要定好位

网友:
找一个报废的板。在775针的PAD线和点取下,线接好,PAD点要定好位
引用 网友A:

觉得这个方法还不错,试试看先!毕竟比飞线要薄点,不怕座子压住!

网友:
你请教老的修手机的吧这方面他们强  换手机CPU拔点常有的事

网友:
飞线可是们技术活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