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 IBM X40的强大的问题

楼主(2010-05-12):
刚刚接到一台 IBM X40的机器。不触发,拆开一看,待机0.1A,无 3  5 V ,二话不说,先换了MAX1631不行。然后换了TB62501,然后再换了 PMH4,索性连南桥也换了,还是不行 ,和原来的现象是一样的。现在是只要要 U28(TB62501)的第52脚发出PWRSHUTDOWN#信号 IBM

网友:
什么都没测就换~~~如果是1632工作条件不够呢

网友:
1# yxq3s9s X40上有1631吗????

网友:
你量一下电压呀,也不量下电

网友:
你看看TB62501旁边或背面的那个保险电阻正常为10欧,1631那边记得好象也有个,自己测测

网友:
查下工作条件吧。你这个应该是TB62501都没工作

网友:
量一下1632   7脚28脚的控制来源为什么没给开关信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