笔记本屏线接口一样的屏可以换吗

楼主(2010-05-12):
笔记本屏线接口一样的屏可以换吗

网友:
可以的 ,接口也就几种,只要一样就行了

网友:
不可以,有高分低分的,还有码片不样,

网友:
可以,只要屏线接口的PIN数一样,接口类型一样就可以互换,没一点问题的。

网友:
多数都可以,少数不可以。虽然屏的物理尺寸一样,但引脚定义不一定相同。同时屏还有不同分辨率和码片,像DELL的屏,换通用屏就暗,需要重新写码片。个别型号屏供电位置不相同,直接装上会烧的。

网友:
可以代换的只有少数不能用 就算不能用也不会主机造成什么损坏

网友:
我也一直想知道,我手头上就是有一个三星R18的坏屏。

网友:
难说,不一定。没有绝对。

网友:
不可以吧,接口一样,但脚位定义不一样

网友:
不一定,可能还要破解BIOS