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一份CPU电源管理芯片为BD-8H,AA-BK的脚位图

楼主(2010-05-12):
捷波UC51GM7-D 754主板,主电源管理BD-8H,副电源管理AA-BK,CPU无供电,哪位有芯片的脚位图?想查芯片的工作条件。EN信号是哪个脚呢

网友:
有没这个的图片,最好上个看看,说不定其它板子上也有这个芯片。

网友:
我也需要 我有块板估计就是这两个cpu电源管理小封装芯片坏了 一直放我这等芯片呢 但是我也没找到pdf  此芯片网上还买不到 pdf谁有上传一个 我好确诊一下

网友:
今天苦苦寻找,终于找到了一个BD-8H的电源管理芯片,换上去之后主板修复了

网友:
楼主 我也没有这个芯片的PDF 以前也遇到到这个芯片坏的板子  始终还是没有找到资料啊

网友:
1# 小小维修菜鸟 主电源管理BD-8H,EN信号是第四脚.

网友:
主电源管理BD-8H,EN信号是第四脚.

网友:
查一下2  9  16脚中的电阻和电容是否不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