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主板&显卡]
一块顶星AM2主板跑7F不显(已修好)

楼主(2010-05-12):
型号:TM-C51GM2,南北桥分开。
故障现象:开机跑码正常,过26--7F,(此板为集成显卡),显示器指示灯变绿,但是就是无图像显示。
维修过程:打VGA头RBG H V信号的对地阻值均无发现异常,压桥也无不行,于是找了块独立显卡插上PCI-E,开机故障和集显一样,液晶显绿灯不显,因AMD主板桥易空焊,而且根据集显和独显都不能用,而这两个都是由北桥管理的,所以就上了预热台853上加安泰信8205加焊后,开机正常跑码正常显示了,此板修好,
月饼老师,我之前发的真的是那样修好的,这块不要再怀一我了,把我帖删了哦,谢谢。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没有删除你的。只是转移到了:维修经验共享区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---月饼

网友:
这个故障是北桥空焊了

网友:
一般都跑过,不亮。我遇见大多数都是北桥空焊

网友:
这个板子都是北桥空焊的 但是你那样修好我不知道是不是可以用的长久啊

网友:
我还是怀疑!换了独显还是显示器绿灯亮 不显示的话!说明显卡的行场电路已经正常了!跟那北桥啥事哦。可能是你的显示器误导你了吧。莫非你一直插在集显的口上?
用独显的话。如果不能抓到显卡就不会显示器亮绿灯。
如果能抓到显卡。就说明PCIE总线基本没问题。

网友:
我还是怀疑!换了独显还是显示器绿灯亮 不显示的话!说明显卡的行场电路已经正常了!跟那北桥啥事哦。可能是你的显示器误导你了吧。莫非你一直插在集显的口上?
用独显的话。如果不能抓到显卡就不会显示器亮绿灯。
...
引用 网友A:

月饼老师说得有道理 如果楼主说加独显也是显示器亮绿灯的话 应该显示了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月饼老师你又怀一我,我太伤心了,确实是这样,不关显示器的事,我在客户家就是这样,本来以为是集显坏,回店拿一块独立插上就OK了,想不到插上还是一样显绿灯无显示,后来拿回店里液晶适也是这样,我测PCI-E的阻值卡时钟无,而有复位才想着加焊北桥的,加焊完就OK了。

网友:
我也遇到过杂牌N61 AM2主板绿灯亮不显的.开始是显示器显示一下就不显了,但是绿灯亮.后来就干脆不显了,只是绿灯亮而不显.后来加了独立显卡,还是一样,只是绿灯亮,不显示. 加焊了北桥.死掉了!! (开机不跑码)

网友:
是加焊桥的事   我都弄好好多块啦

网友:
我还是怀疑!换了独显还是显示器绿灯亮 不显示的话!说明显卡的行场电路已经正常了!跟那北桥啥事哦。可能是 ...
引用 网友A:

翻贴子看到这贴,就说两句,其实,显示器绿灯亮而不显示的情况我遇到过很多起例子。北桥的原因比较多,似乎独立显卡的原因也遇到过(记不清了)。我完全相信楼主所说的情况是属实的。月饼版主用理论性的东西来怀疑现实性的现象,这是不适当的

网友(2011-03-07):
集显亮绿灯 无显有可能 因为显示器只要有行信号就亮绿灯 没场信号或3色有2色没有 不会显示
但独立显卡不会  除非显卡是坏的 或者PCI-E的时钟有偏移[但单桥的NV是内部发出的]  或主板到将显示就死机器了

表示怀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