精英E928请教怎么查复位信号(现在是查VCC_DIMM短路)

楼主(2010-05-12):
一台精英E928的机子,空板只接CUP、内存,待机电流0.049A,触发后电流上升到1.041A,MINI代码卡显示“00”,卡上的RST的指示灯不亮,测各PCIRST点有3.32V,测量MINPCI 26脚 RST 有3.32V  信号   !CPURST的复位信号怎么查呢? 用手压南北桥也不行,BIOS放过电   大虾们帮忙分析下!!   谢谢了!

感谢冰雪飞翔、死猫、蓝德本本维修等的帮助。

       查到了R372 为50欧上拉电阻,VCCP有1.73V的电压,R372的另一端CPURST有1.728V.MINIPCI监测卡的RST指示灯还是没亮。
     后来想起精英移动PC挑内存,有时会因内存不兼容而不开机。内存问题。就换了几条内存试了也还是同样的现象。检查内存供电的时候,发现内存供电VCC_DIMM的2.5V居然没有。。。。而且VCC_DIMM端对地短路!!2.5V短路为0怎么会还能触发启动为1.04A而不保护呢?顺图纸一路跑原来本本经过上一家维修,查到这个VCC_DIMM端短路,已经把2.5V供电的电感L30取掉了。@#¥%¥*,所以2.5V没有对地。
     可能是涉及到VCC_DIMM短路的几十个电容太多了,上家就没修。同样,现在到了我的手上,也面临这个问题,有什么好的办法能快速的查到什么地方短路吗?各位高手有什么诀窍吗?难不成需要我一个个的全部焊下吗?

这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电容。。。。

网友:
CPU复位如下图,量下有没约1.2V的电压,没就是查北桥条件.

网友:
电流都到1A应该是复位了啊,

网友:
唉,我就是翻遍了主板,都没找到那个上拉电阻R372....

网友:
不过还是先感谢上面的帮助。看来我还得继续拆,把散热器之类的拆下来应该可以看到那电阻了吧!

网友:
上个假负载测下哦,

网友:
查到了R372 为50欧上拉电阻,VCCP有1.73V的电压,R372的另一端CPURST有1.728V.MINIPCI监测卡的RST指示灯还是没亮。
     后来想起精英移动PC挑内存,有时会因内存不兼容而不开机。内存问题。就换了几条内存试了也还是同样的现象。检查内存供电的时候,发现内存供电VCC_DIMM的2.5V居然没有。。。。而且VCC_DIMM端对地短路!!2.5V短路为0怎么会还能触发启动为1.04A而不保护呢?顺图纸一路跑原来本本经过上一家维修,查到这个VCC_DIMM端短路,已经把2.5V供电的电感L30取掉了。@#¥%¥*,所以2.5V没有对地。
     可能是涉及到VCC_DIMM短路的几十个电容太多了,上家就没修。同样,现在到了我的手上,也面临这个问题,有什么好的办法能快速的查到什么地方短路吗?各位高手有什么诀窍吗?难不成需要我一个个的全部焊下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