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F40A 暗屏

楼主(2010-05-12):
联想F40A 来时屏线有几根烧短了,接上后 开机屏有图像 但暗屏。
测得有主供电。高压板得接口JP40 DISPO OFF#开机时为2.94V 电压 DAC_BRIG为0.54V  INVT_PWM 为0V
不知道是不是正常的

大家有知道这几个电压对吗?

网友:
明显是19V主电压没过来啊
不过你的DAC_BRIG为0.54V 也不正常
你先把19V好了再说把

网友:
是不是高压板的问题,找根一样灯管插上不就出了结果

网友:
我 测了主供电有18.9V 正常的。灯管是好的测试过

网友:
它上面的两个信号好像不对 但都是从显卡发出的 能是显卡坏了吗?

网友:
高压条是好的吗,让它点一下别的灯管看看

网友:
高压板也是好的 可以点亮灯管 怎么了 不知道是什么问题

网友:
他的主供电应该是19V,你测得应是缺3.3V控制信号。

网友:
高压条的一些信号和供电不正常

网友:
只是屏暗19V正常就从屏上引个3.3V不就行了

网友:
屏里面的灯管 能点亮吗?   如果用好的灯管测试 高压条 能点亮的话   就有可能是灯管坏了···

网友:
明显是19V主电压没过来啊.
不过你的DAC_BRIG为0.54V 也不正常

网友:
你可以在键盘上调亮度,你看电压会变化么

网友:
就是无3.3V控制电压 从平供电上接个3.3V 电压就OK 了。开机一切正常。但是问题是那里坏了呢?无可理解

网友:
后面的电路你没有查呀应该是控制转换电路上面的问题了。

网友:
3.3v供电线没问题的话,那就应该是主板上屏线接口的供电没来吧,有可能是保险断了,具体要查查了

网友:
你直接可以从屏上飞一个3.3伏给高压板,可以做为开启的信号.

网友:
量主板有没有19V