用万用表如何测量网线是否短路

楼主(2010-05-12):
请问一下高手一条8心网线在中间短路了,用万用表测量,如何测量得知网线是否短路???高手指点。

网友:
劝你不要搞维修,你连这个不会,那你还会修什么。网线测量,把头尾各自分开就行,否则换线

网友:
有人说通断用X1,短路或漏电用X10K!欧姆档!!!但不知道测量方法,8心怎么测???

网友:
1条8心网线对吧?是接四个摄像头的分4组,两条接一组,一条网线接四个摄像头?现在四个摄像头有3个不显示图像了,就是想知道是这网线在哪里短路了,所以请问一下高手如何测量得知网线在哪短路了???

网友:
你是用网线供电?
带网络的摄像头也不是这么连接的呀

网友:
如果距离不长,临时用网线试试,到底是设备问题还是网络问题,

网友:
是信号问题啊!!现在就是用网线连接摄像头的,高手指点

网友:
终端的连接器(具体叫什么忘记了,信号放大器?)是否正常?解码卡是否正常?摄像头的供电是否正常?

网友:
是网线的问题??怎么测量

网友:
网络做监控,主机跟摄像枪二边都有视频接头,直接测是短路的,你要把网线从视频接头那拆下来,二边网线都没接在视频头上才能测出来有没有短路!

网友:
是8根线都分开了吗?
网线具体断在当中哪里,精确的话,我估计有点难。。
现在ABCD4个摄像头,开头是A,终点采集卡Z
开蜂鸣当,A2头分开,Z2头分开,测试一下
还有不必要的线就不要接了。。例如 B到Z,实际上B有一段线是B-->A的,这段线就不用连接了。

网友:
你要知道具体在那个位置断掉,可以用美国福禄克FLUKE测试一下就知道了,他会显示这条线在多少米断掉了,干扰,衰减是多少,都可测出。

网友:
你是说三相测线仪啊???

网友:
你要么别发表意见 还劝人家不要搞维修 知道还问你吗?

网友:
不同意楼上的话,既然楼主都说是网线的问题.哪有什么好问,直接更换即可.

网友:
网线质量如何?估计是网线的质量太差,网线太长,衰减严重

网友:
可以用万用表分组测,找出互通的地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