冠通插上PS2键盘不显示

楼主(2010-05-12):
冠通SIS761GX的主板,不接键盘接鼠标诊断卡跑到13能正常显示,接PS2接口的键盘后诊断卡跑到0C到D5之间反复跑就是不显示。换过内存CPU,至于把75232拆下故障依旧,请高手指点。

网友:
换个键盘呢,不行把主板键盘接口位置连着的小电容全拆了

网友:
键盘是用到5VCC或5VSB的.一是供电问题,把KB跳线的跳线干脆取掉不插,再插上键盘看能不能开机.
再者就是排容,排阻和换I/O试下.因为数据和时钟只接了排阻排容就直接到了I/O.

网友:
SIS芯片组的,键盘都是直接连到南桥的。经跑线路是到南桥,应该跟I/O没有关系的

网友:
键盘有5V电压,找不到排容,只见几个上拉电阻。经测试没有问题。

网友:
键盘肯定有换过,不会犯这种低级错误。

网友:
按你这样说那就是南桥模块有问题了

网友:
如果都正常就换南桥

网友:
刷BIOS试试吧,要不就只能换南桥

网友:
了解 SIS有很多不连IO 直接进桥 还有要看是不是插上键盘 在开机量他的供电是否正常

网友:
多谢楼上的朋友,插上键盘经测量键盘口的电压只有1.1伏,经换过上拉电阻,电压恢复正常,开机后可以点亮。已解决!

网友:
遇到这种情况,首先要检查键盘接口供电是否正常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