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a-8i915me一直复位修复

楼主(2010-05-12):
一块ga-8i915me一直处以复位状态,查cpu,北桥,南桥,工作电压均正常,查复位针电压正常,后查时钟IC工作电压正常,但其晶振脚一脚为零,另一脚为3伏,测零伏脚对地仅几十欧,换掉其所连的电容后一切正常,我可是新手哦!

网友:
恭喜你了。你比我强。我还在学习,光大概知道是什么地方的毛病,具体修,换什么地方还不行。努力!

网友:
还有没有别的发出?

网友:
主时钟不正常,肯定是没有复位的!恭喜你!

网友:
比我强 !!!!顶一个 !!!

网友:
是啊,有实际经验就很好啊。我也正在努力/

网友:
楼主的这种情况较少见。 且换电容时,这个电容也不是一般的电容所能代的

网友:
7# 丁枫 dian

电容为坏板时钟晶振处拆

网友:
冷机半小时后,还能开起吗.我也经常遇到,把南桥吹热,就可以用,一但断电半小时一上,就又回到原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