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390 奇怪问题 求助中

楼主(2010-05-12):
E390  奇怪问题 求助中。。。原来是加电无显,加焊北桥后显示器正常,能正常进入xp系统。
问题是现在机器的usb接口在xp系统和pe下面认不到,好的usb鼠标和U盘都不行也认不到。但是支持usb引导,并且能进u盘的pe里。
客户反应以前usb的鼠标能正常使用的,
发现待机电流0.1  有点偏高,待机一段时间南桥有点烫。
求助中请高手帮忙,给些建议

网友:
USB可以引导,起码说明物理连接是正常的,要不USB肯定不能用。在XP或PE中不能使用USB,要确定一下,是不能用USB鼠标,还是不能使用U盘?

网友:
好的usb鼠标和u盘在xp和pe系统里面认不到,但是鼠标的灯是亮的有5v 2# 菲克斯

网友:
是不是你的鼠标有问题啊 你看看 南桥的驱动都打上了 没

网友:
鼠标其他机器上都能正常使用,在这台机pe下面鼠标也不能使用 4# 李漂渺

网友:
等机0。1A电流偏大,有微短现象。USB检测不到,你打下USB口的数据线阻值吧,应该南桥挂了。

网友:
看看南桥值   应该是南桥这里的问题

网友:
有些问题不能听客户这么说   我上次修一台机器显卡空焊压下好了 网卡不能用 明显网卡发烫 他说我搞坏了一定好修好 *脏话* 老子脾气来哒 还原不显示磋了一个洞地球人都修不好丢给他!~  当他的面把东西对好了 靠 有些人就是犯贱

网友:
待机0.1是有点偏高,USB是不是每个都不能用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