天逸F41G掉电

楼主(2010-05-12):
联想天逸F41G主板通电不放内存电流到0.6A,CPU供电正常0.9V北桥上供电也都有,,放上内存就掉电了,掉到0.3,然后全掉。待机0.04.板上电容。电感对地阻值都正常,我就先把北桥换了。依旧放内存掉电,不放内存不掉电,再把IO ENE的那个和南桥给换了。。谁给点思路。。

网友:
重新做北桥 不行换个试试

网友:
南北桥IO换了还是放内存掉,不放内存电流0.6不会掉。

网友:
怎么查小元件啊?换桥没问题的,,肯定成功的。。0.6的百分之99能成功

网友:
哥修的是经验!~

网友:
我怀疑是不认你的那条内存。我也见到过,索尼的机子就是
你换上别的内存它就掉,换上自己的就没什么事,你说怪不怪

网友:
会不会是内存上了后,一过内存就有电压短路啊

网友:
会不会还有短路的地方呢

网友:
刷个BIOS试一下

网友:
南北桥IO都换了。。北桥做了三次。。。当我决定不修了。装回去居然亮的。。雷人,,原来一直以来开机面板错了,,面板有两个,,两个都可以开机,只是其中一个不是真正的开机面板。

网友:
兜了那么大个弯,都是粗心惹的祸

网友:
那是北桥问题呢 还是你没弄好开机面板呢  楼主 在说说

网友:
高手,做修理还是心细一点好

网友:
笔记本维修是一项精细的技术手工活

网友:
服了你,自己搞出这种问题

网友(2010-06-15):
要胆大心细

网友:
呵呵,我还以为是常修的两个到内存的信号出了问题呢,SDA SCL,这两个信号出错也会出这种问题

网友:
有时笔记本修好要认真装好再试机   不然走弯路

网友:
呵呵,是粗心。请问LZ机器拿来的时候是何故障啊?

网友:
CPU 0.9V电压应该不对的,这个应该还有电压没有出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