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区分显显存的定位?

楼主(2010-05-12):
看了一些资料还是不清楚,模模糊糊;想问下高手,一般正面8个显存,怎么去判断A.B.C.D四个区?N卡跟A卡的定位区别?
资料
不清楚

网友:
一句两句说不清楚,本版有挺多相关贴子

网友:
参照本版块的相关帖子。 然后自己找显卡琢磨。 这是最好的办法

网友:
从右开始逆时针数,一般卡只有两个区,256BIT以上的卡才会有多区,多通道的主要用来扩容量和位
一般64位成为一个区,你要对显存有了解才行

网友:
这得看PCB的设计方案,楼上几位大体上已经说对了

网友:
最原始的方法就是:你一个显存一个显存的去短接1、2脚去测试

网友:
有显存定位帖子 看看把 没什么特殊的方法

网友:
看下这个帖子 或许有帮助
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thread-92546-1-1.html

网友:
还是没看明白

网友:
显存定位是我们初学者的短处,希望高手们能多给我们指点,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