nec e6000 跑0.45电压不亮

楼主(2010-05-12):
今接一台e6000
笔记本
,跑0.45不 亮,CPU 供电芯片是1907A ,换个芯片,还是老样子,实在没有办法了,请大家帮忙说一下维修思路,,感激...
笔记本

网友:
测各个电压是否都正常?

网友:
都正常,没别的毛病

网友:
不是吧,都正常电为什么不出来,证明你还有地方没查到,再查查

网友:
电流0.45,电压都正常了,那就是说CPU供电也正常了,楼主按着北桥试试看,这个机器北桥问题很多的

网友:
这个机器有2个保险爱坏,你找找吧,0.45一定有电没有出来

网友:
CPU电压出来了吗,你看一下CPU电压IC工作条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