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S-7154主板有时不能触发!

楼主(2010-05-12):
MS-7154主板有时不能触发!断电插电几次后又能触发,开机后正常。有时CPU风扇转一下就停,不能加电,之后断电插电几次后又正常,检测过I/O的5V和3.3V正常。主板上面有一块BMG4401KQL芯片,不知有什么用的,请问是什么原因?

网友:
开机保护了,当不加电的时候,测量开机电路,或是不插小四口12V供电,看是否还出现偶尔不加电的情况。一点一点找吧

网友:
刚才试验过,不插4针电源线也是不能触发!有一个怪现象,就是插上电源线后,短接开关针,开始不能触发,过了几分钟就自动开机,开机后主板诊断卡的灯不停地闪,并且不能短接开关进行关机,一定要强行断电才能关机,重新接上电源后,一切都正常了,可以触发了,可以正常使用了,不知是什么问题。

网友:
电源保护了啊·~~应该是12V短路才会造成电源保护。 你把ATX电源插头把了在接下 。。

网友:
主板诊断卡的灯不停地闪  这个我遇到过的一个是 APG和PCI 中间 的一个电容鼓了  检测卡不停闪!

网友:
同意楼上的说法,我也觉得是IO出问题啦,看LZ说的有时正常,有时不能用,可以先加焊下IO试试

网友:
主查开机电路吧。当不能开机的时候,跑线路测IO相关针脚是否有跳变,南桥是否发出信号。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