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 R51的故障请教

楼主(2010-05-12):
机器单独使用电池工作正常。但外接电源适配器或单独使用电源适配器工作时,不时发出滴 滴的声响。响的时候可以看到屏亮度有变化。
但机器可以正常运行。注意到在电池和外接电源适配器同时接上工作时。系统中是电池在工作。没有切换到外接电源工作。请问那位有维修经验的指导一下小弟

网友:
着重检查一下KK,12Y等

网友:
楼上的能不能说详细点.把分析的步骤都能写出来啊

网友:
查一下充电芯片工作条件,还有EC

网友:
充放电转换电路有问题。

网友:
重点查如图标识处        基本上就这个附近处问题。就像电源供电有时候有时候无,16V到公共点之间线路有问题

网友:
lz没有把故障现象 维修过程写清楚 反而要人家把维修的方法详尽 一点 是不是有些勉为其难啊

网友:
是不是原装的适配器,前两天遇到一个总是电池和电源切换着用,最后发现是适配器问题

网友:
我觉得应该是充电电路的故障。因为单独使用电源适配器时可以正常使用。
说明机器供电电路应该是没有问题的。但没有相关的图纸和资料。无法检修。那位大侠能不能提供一下啊。

网友:
是电源管理芯片的问题,先加焊不行就换(TB)
这种情况是接入电源和移除电源之间来回切换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就是适配器和电池切换部分的问题
我说的KK,12Y,还有一个10欧姆的电阻
这个只是属于占坏的比较多的一个点
你得根据你的板子具体去测量
也有可能是62501

这个KK,12Y和10欧姆的电阻,就在3806旁边
你可以好好测量查看一下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大概位置如图所示
我忘了具体是哪个了
你自己好好量一下吧

网友:
LS说的很清楚了

网友:
感谢shuxin1206 指导。我换了3806后,故障没有出现。但后头出现屏暗的故障。不是屏和背光的问题。问题确定还是在主板。请教下一步该怎么检修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