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鉴定:液晶显示器是不是屏坏?

楼主(2010-05-12):
ACER液晶显示器,三星屏

黑屏,开机白屏一下马上转为黑屏

接上信号,强行加亮,情况如下

白屏,有一块手掌大的垂直亮带,走到左边,再回头走到右这,如此反复

用乐华板(没驱动程序的)试也一样

求鉴定是不是屏坏?

网友:
可能是屏坏,但是自己又舍不得丢,还想碰碰运气

网友:
屏坏!鉴定完毕.

网友:
还是送修吧。别搞大了。

网友:
我也遇到过。换驱动板也一样。。有时候是驱动板上的跳线没跳或没有跳对。
另外查一下二级驱动板上有没有发烫的芯片。。有的话。。能找见同型号的。换了试下。。

网友:
屏坏!鉴定完毕.
引用 网友A:

很难接受,100块买来的,亏了

网友:
我也遇到过。换驱动板也一样。。有时候是驱动板上的跳线没跳或没有跳对。
另外查一下二级驱动板上有没有发烫的芯片。。有的话。。能找见同型号的。换了试下。。
引用 网友B:

屏电压5V正常,芯片没热,驱动板找不到对应的程序来写

网友:
屏壞了  不要搞了   100塊 還能賺回來的
   主板就當原裝板換給客戶    電源高壓板也當原裝的換給客戶 起碼賺200回來

网友:
楼上这位大哥真是商业奇才,这篇东东真应该让商业巨头看看,让他们挖你过去。

网友:
楼上这位大哥真是商业天才啊 让他别修了  让他去商业场上去挥挥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