精英690 cpu 测温偏高 自动关机

楼主(2010-05-12):
精英690 cpu 测温偏高 自动关机 排除了其他问题 就是主板的事 请问板子上那个是测温元件
cpu

网友:
CPU底座下面的

网友:
具体的是哪个 是在座下边压着 还是背面 我这儿背面 只有一些电容

网友:
温度高 不还是 散热问题么

网友:
cpu上哪个引脚 是测温读的 amd 4000+