艾克美准系统电源奇怪故障,请教高手!

楼主(2010-05-12):
有个浩鑫准系统小电源是ACHME得,故障现象是短接绿线黑线风扇转下就停,怀疑是短路保护了,测量3.3V对地阻值只有46欧,打开后更换了3.3V与地之间得10V 1000UF得电容,又拆掉了3.3V和地之间那个33欧得电阻,短接黑线绿线后风扇转了,测量各个电压值都正常,以为修好了,上845GL后不能触发,测量开机排针上只有3.6V电压,而845得触发电压是5V,又换一个KT400得板子能触发,而且点亮了,不知道是什么原因。有修过这种电源得师傅给个思路吧。

网友:
没人知道吗?

网友:
应该是功率不够  把后级电容都换了试试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