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0-05-12):
开机显示 THE MAX POWER OF CPU IS OVER 125W PREPARE TO SHUT DOWN 8秒就会自动关机。请各位高手帮帮小弟忙急。 最好给一个教程怎样搞,谢谢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cpu

网友:
CPU功率太高了,换个低点的U试一下

网友:
这是这款板的BUG,你找颗215或240的CPU,进系统后下刷这个BIOS可解决
同意楼主:
5.0
金格
同意楼主:
经验证,刷后Ok

网友:
楼上的可以先解决软件问题

网友:
刷BIOS,应该可以解决

网友:
这问题都有啊 现在的主板好智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