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20ew9

楼主(2010-05-12):
一台philips 220ew9故障为:插上电源后,电源灯可亮屏也可显示,可能用过几十秒,电源灯自动熄灭,然后又自动亮,就这样反复出现这种故障!!,那位兄台能解释解释是那里的问题,我量了高压供电17伏,又不敢代普通高压条!晕了,

网友:
高压用的9971GD

网友:
高压板是好的吗

网友:
查不亮时供电正常不正常,,,

网友:
遇到一批这个型号的驱动板坏的,郁闷。插上VGA立即就黑屏,不然一切正常,晕死了

网友:
我在三星机碰到过你的情况

网友:
1、如果连电源指示灯也灭了,查查电源部分的隐性故障,在灭时,是否有5V、17V输出?
2、如果按键有漏电,也可能出这个故障。

网友:
检查电源板驱动板 是否有脱焊的元件   另外 检查按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