昂达RC410T主板异常

楼主(2010-05-12):
本人自用的昂达RC410T(ATI芯片组),上的是奔腾D805处理器,不久前清除CPU座灰尘,但是重新安装好后不能点亮主板,诊断卡代码无显示(不是00或FF),给CPU上涂硅脂后还是开不了机。CMOS多次放电后,偶尔能点亮,代码跑到2D的时候滴滴响两下,到41的时候滴滴滴的响个不停,以后就不再跑码。放置了两天,竟然奇迹般能开机了并直接进入系统。但是经常开不了机,仔细检查主板,发现内存旁有电容鼓包(一年前该电容就鼓了),不知道是不是该电容的影响还是其他原因--敬请各位前辈指教!

网友:
把电容换了再说啊  这个问题一般我刷BIOS就好了

网友:
跑41 你刷BIOS 应该就没问题!

intel 原装的扳子 跑E9 刷BIOS

网友:
BIOS资料损坏了

网友:
不是U座虚焊了吧

网友:
今天借了个万用表测了测主板,没有发现异常的电压(包括鼓包电容),6楼的大哥让我联想到会不会是CPU触电脏了呢,于是拿了块橡皮好好擦了一下(CPU是LGA775封装的),结果开机直接成功!谢谢大哥们的指点!

网友:
CPU氧化了?针脚接触不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