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显卡供电问题,敬请赐教!

楼主(2010-05-12):
朋友们请教下  我手里有两块七彩虹7300GT的显卡点不亮  测量两个电感  核心主供电无   显存供电有2.1V左右  为核心供电的高低端管G级都没有电压  高端管的D级有12V供电  其它都没有电压 请问G级一般是由谁提供电压啊 新手提问不对请谅解  在此感谢了!纠正下!

网友:
PWM型号是什么?

网友:
G级的电压一般是由供电IC  你可以从G级跑线路追查与其相连的芯片

网友:
所有的供电IC 都查遍了  也没有找到与G极相连的IC  郁闷  自己太菜  唉   请教高手指点  感谢!

网友:
PWM电源ic型号???上下管与它pin相连

网友:
跑线路都找不到IC  怎么知道型号啊  问下高手有没有种情况  这个高低管G极电压有可能不是PWM提供的  谢谢!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你上显卡正反图片看看

网友:
G73方案很少有不采用PWM电路供电的
没有控制信号,哪里来的驱动能力?

网友:
谢谢 各位朋友们的热心帮助  希望能有个解决办法!

网友:
传个图上来,让里面的高手给分析一下。那样的供电应该好修。

网友:
pwm 该不会掉了吧

网友:
与主供电电感相连的IC

网友:
查离上管不远的8脚或14脚芯片,就可以找到的。

网友:
你把  整个 板子上的  8脚 14脚的  芯片 都列出来

网友:
旁边看哪个角比较多的 应该就是了

网友:
类似于 isl 6549 rt9218
rt9232 rt9259 apw7068  apw7067 nex2114 rt9214 apw7120
这些都是pwm 芯片

网友:
GPU无VDDC,首先要测试输出电感是否对地短路,MOS管是否坏,再检查PWM工作条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