供电导致键盘鼠标不能用

楼主(2010-05-12):
今天同事拿一块主板来,说键盘鼠标都不能用,USB也不能用。
上电喇叭报警。查电压,键盘5V正常,但是插上的时候,键盘灯没有闪烁一下,说明供电没跟上。USB同时也测试了下,无5V电压,断电,仔细看了主板没什么很明显的问题。不过最后看到USB旁边一个黑色电感,好像有烧过的痕迹,打值无穷大。用烙铁拆下,拆的时候发现已经烧断成两节。更换后上电USB5V就过来了。键盘还是老样子,跑了下线,键盘5V由5VSB跳线过来,经过一电感直接到接口。期间有一小贴片电容接地,不管了,先换了再说。更换后上电,OK只听 嘟的一声,键盘灯亮起,进系统,USB也正常使用,至此,故障修复。(此主板型号是华擎P4I65G)

网友:
谁说不检测键盘 就一定是排容  连供电都谈不上 何来信号之谈

网友:
那不是电容,是电感相当于保险

网友:
今天学到的还不少哦

网友:
换了两个小元件,拯救了一块主板,楼主查供电的方向很正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