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 T22时开时不开已解决

楼主(2010-05-12):
同行一台IBMT22,测了一下,时开时不开,如果能开起来一切正常,不能开的时候是无待机,不触发。能开的时候待机0。02A,拆机发现里面所有的供电芯片全部加焊,都是松香。首先。清洗板了,洗板水一洗,很干净,然后上可调电源,无待机,测TB6808 供电VINT16V到,VCCSW不出,加焊6808后,VCCSW 5V出来,还是无待机,测MAX1632关键引解,发现22 主供电压3V左右,肯定与之相连的电阻坏了。拆了电阻直接把线连起来。待机0。02A,触发正常。发复测机。均正常。收费100搞定。

网友:
问题找到了就好搞许多

网友:
找到原因就好弄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