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V3000 加电不开机

楼主(2010-05-12):
前段时间接到一台V3000,从北桥(独立)到板子的下面,两面都进水,把进水部分的原器件都测了测,起初只是测到北桥到南桥之间有一个0欧电阻阻值变大,更换了机器好,但是客户用了不到一星期又拿回来了,花屏,又做显卡,第一天机器点亮了,但是不稳定,第二天直接不亮了,并且电流从二至三百毫安来回跳动,于是做南桥,做完南桥后电流直接上到到1.15至1.2A之间,也没有跳变,不知道怎么往下查了,所以请高手指点。

网友:
进水机一般修好都不稳定,楼主换板吧

网友:
主板不贵  ....

网友:
个人看法:机器你清理后是不是没有用烤箱烘干呀,第二次回来花屏,应不是显卡坏了吧,估计是显卡进液腐蚀后,有断线或缺供电才花屏的吧,不知楼主这台机器能收多少钱,如果钱少的话,再深入下去估计也没有什么意思啦。毕竟进水的机器如果刚开始没有清理好,用了一些日子后再坏就很难搞了

网友:
同意4楼~这个机器要是钱少的话,就没有什么意思深入了

网友:
是呀,象这种进水的机第一次要处理好,反复测试,否则不要跟客户说修好了

网友:
进水的机器就是很麻烦,很容易修了就不稳定

网友:
进液的板子就别合计修了
直接换整板
就是你修好了,问题也会是很多的
什么蓝屏,死机,重起,不亮
故障现象是应有尽有的

网友:
楼主你说“电流从二至三百毫安来回跳动”,为什么就做南桥呢?

网友:
应该是重复掉电重启吧

网友:
你有图纸没有嘛

网友:
看一下哪根线没过去嘛

网友:
尽力而为  如果问题实在是严重就换主板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