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7寸显示器亮一下就灭

楼主(2010-05-12):
有一台17寸显示器,客户拿来时,是不通电,由于本人是新手,不会修,用通用的电源版和驱动板去试,能正常点亮,可以看到显示的图像。但屏幕亮一下就灭了。请问一下大家,是什么原因啊?

网友:
一亮即灭, 先看电源指示灯是否亮,如果不亮,电源或驱动板有问题,如果亮,为高压电路问题, 查看是改造的高压驱动板没接好,还是存在质量问题,再个就是灯管不行

网友:
单测一下灯管。你通用的电源板上是带高压的吗?还是原机单独的高压?

网友:
咬定是灯管问题

网友:
如果你的驱动板是好的 那就是灯管

网友:
我自己认为也觉得是灯管问题,因为我刚用一个好的显示器去外接那个屏也是亮一下就灭。坏的地方太多,没有换过灯管,明天叫客户拿走算了。

网友:
我觉得还是高压的问题,你看看高压包是否有烧糊的颜色,再闻闻有糊味没,有的话就换掉。

网友:
外接灯管试一下,会不会灭

网友:
干吗要叫客户领走呀,换灯管有钱挣呀,比修主板强多了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不会吧???我这边同行修才五十。。。坏屏就亏死。。。。

网友:
注意一下高压板 c5707  等很容易坏的

网友:
一闪就灭

老大难的问题

大家要 慢慢一点点排除

需要的综合能力 比较强

能修则修 不能修也不换通用板

让给同行 让大家都有饭吃

阿弥陀佛

网友:
高压板的问题,功率不足,带不动灯管。

网友:
你用通用板点屏还是闪下就灭,说明应该是灯管问题,或者通用版程序不兼容

网友:
高压条是好的吗?

网友:
不是灯管就是 高压板,锁定这2个 部件

网友:
应该是高压板的问题,测一下升压电容和高压包

网友:
一般来说灯管或者高压部分的可能性比较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