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主板供电管发热问题

楼主(2010-05-12):
经常遇到一些华硕主板上南桥或AGP供电管,还有CPU供电管发烫的,开一会就特别烫,板子都被烧变色了,这样让客户拿走心里真的是很不安的。请问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加以解决呢

网友:
换新的然后把CPU供电电路修复一下

网友:
南桥或AGP供电管,CPU供电管发烫,可能是滤波电容失效或容量减少

网友:
没办法!着有加散热片了

网友:
那总不能因为管子发热就把那相关的电容全部换完吗?就算那样能解决问题吗

网友:
换大功率的管子和加强散热。

网友:
1.测量一下电压是否正常,有可能的用示波器,看下波形是否稳定:
2.FB反馈及下拉部分元件是否完好。对地阻值是否正常。
3.电源管理芯片是否不良或老化。
4.客户是否更换了原装的多向散热器。
5.个别主板有点热量属正常现象。

网友:
很多ASUS的板子
CPU供电,AGP 供电管处背面的PCB一般都因为长期发热而变黄

估计是管子参数选的比较恰!

网友:
设计上市采用容易维修方式
管烧了再换就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