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板不认硬盘和光驱

楼主(2010-05-12):
一块集成主板,可以跑完代码屏幕有显示,可以进入BIOS设置。但是在BIOS就是不认硬盘和光驱。

如不进BIOS给它启动,一会屏幕就出一些英文,大概意思就是找不到驱动器,让插入驱动器。

此板有两个SATA接口,两个IDE接口,我在IDE上插光驱和硬盘都不能认,在SATA接口上插硬盘也不能认,。

我打了IDE接口的3~18信号线的阻值,一样的。

SATA的2,3,和5,6脚经过一电容耦合,直接到南桥。打电容南桥侧的阻值也一样。

此板南桥芯片是VIA的,型号是:VT8237R,

主板有两个IDE和两个SATA,两个IDE两个SATA都不能认,保证硬盘和光驱都是好的以及数据线都是好的。

请问各位,这该怎么弄下去?会和BIOS有关吗?

    补充:此板送来的时候内存槽旁边的一个场管上面烧了个洞,此场管是提供内存2.5V电压的,换完以后就是以上的症状了。

网友:
更换南桥吧

网友:
我看还是先刷下BIOS  测试下 反正又不浪费时间!

网友:
看看BIOS设置正不正确

网友:
我在遇过这样的问题过程中都是南桥,不过你也可以看一下IDE口有没有复位的五V电压

网友:
BIOS是焊在主板上的,况且现在还没买到编程器,我也在重点怀疑是BIOS的问题

看看BIOS设置正不正确
引用 网友A:

BIOS还要怎么设置啊?清零以后开机进入查看,所有接口都是NO。

我在遇过这样的问题过程中都是南桥,不过你也可以看一下IDE口有没有复位的五V电压
引用 网友B:

有复位啊。

网友:
1:BIOS设置不对
2:IDE第一脚有没有复位电压,否则南桥有问题

网友:
刷bios试试

网友:
南桥问题  !

网友:
更换南桥!!

网友:
检查硬盘跟光驱的主供电,如有主供电就更换南桥

网友:
我今天修了一块主板也是IDE不认,来时不亮,加焊后亮机但是IDE不认,又重新加焊一下好了。

网友:
先BIOS放电,不行刷BIOS,不可能是南桥问题,如果南桥问题的话sata硬盘会认的

网友:
BISO 有没有恢复出厂值啊?  我今天遇到了,  恢复下酒好饿。

网友:
先BIOS放电,不行刷BIOS,不可能是南桥问题,如果南桥问题的话sata硬盘会认的
引用 网友C:

兄弟,我的思路也是这样的,

南桥也坏的太巧了就不认SATA和IDE,而这两个接口的阻值是很正常的。
因此心里觉得不太可能,不可能4个接口都坏的而阻值都正常的。因此
感觉和BIOS关系很大~~
但是没编程器证实不了啊。

网友:
BIOS有问题,或者打下高级设置,STAT选项, 选择自动~~~~~`