找高手帮忙找下问题

楼主(2010-05-12):
清华同方NP R25E的,电压15V 5V 3.3V都正常,不接信号指示灯能亮,不显示画面。一接信号线就自动关了信号(关机),接上信号线也开不了了,拔掉信号线开机不显示。是驱动板的MCU问题吗

网友:
查高压部分的高压包驱动三极管是否变质,屏内灯管是否正常

网友:
注意:一接信号线就自动关了信号,电源指示灯是否熄灭,否则5V电路有问题;接上信号自动熄灭,是因为驱动板有信号输到高压部分,灯管要发光,如果灯管打火老化,使得高压电流变大引起高压保护,造成黑屏现象,还有12V供电带不起负载一下降,也会黑屏。

网友:
查一下电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