爱普生ME300识别不到连供,原装墨盒也识别不到,

楼主(2010-05-12):
爱普生ME300识别不到连供,原装墨盒也识别不到,高手们我怎么办才能解决

网友:
在网上找个清零软件,清零试试

网友:
这跟清零无关,查接点正常否并清洁,另兼容芯片坏一个会全都不识4个墨匣

网友:
3# 维修积体 楼上,我的就是四个都识别不到,我以前有时把接触点压紧点就好了,但现在怎么压也不行,接触点也清洁了。

网友:
查查接点上的小线路板,电阻会坏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