戴尔 D420 求助

楼主(2010-05-12):
这款 机器居然基地没人坏过 还是修复率高的没人发贴了 此机器一
手机
器 故障问题电流0.01 -0.38-。032 就不动啦
示波器
打波 高电压-波形- 低点压不动 好像没过内存 诊断卡不支持 刷了BIOS 一样的 内存颗粒是板载的 CPU是板载 2500U的低电压版的 这款机器什么问题比较多啊!~
手机

网友:
这种板载内存颗粒的主板,很容易出现内存不过的问题,楼主最好找个PCI-E的诊断卡测测,确定一下

网友:
此机以修复 换北桥好的

网友:
假如说是板载内存的问题,兄弟们怎么修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