怪问题来了!华硕P4S800D-X(478针主板)

楼主(2010-05-12):
怪问题来了!华硕P4S800D-X(478针主板) 什么电压都正常!只有CPU供电电压偏高上假负载测时核心电压有1。9V偏高!上真CPU时核芯电压有2。1V偏高太多了!原来可以开机!但进到系统里CPU供电部份有”吱吱“响然后死机!电源管理芯片APD3180换过故障一样!供电IC MOS管都换了还是一样!!头痛了为什么电压会升高??那里的问题??没思路了电压就是降不下来!
没有APD3180的图纸 3186的好像也差不多!

网友:
北桥供电是否正常

网友:
CPU座正常吗

网友:
查一下资料。看看VID的组合是否正常!

网友:
冒失你没有换个电源再测........

网友:
北桥供电。内存供电2。45V!都正常。现在应该是CPU供电部份出问题!但查不到!

网友:
北桥供电2.5V正常 通常这种板1.5V吧 还有CPU供电的确偏高 加焊下CPU座子 或者查一下反馈到电源管理芯片的电阻

网友:
今天看了一个 hip6301 电源管理芯片 控制的CPU 供电原理图

看到 hip6301 有一个基准电压 输入的
会不会是这里出问题了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