遇到怪事了。(电源)

楼主(2010-05-12):
今天修一个电源,没待机电压,拆开一看,变压器T3引脚黑黑的。于是换一个上去。

怪事就来了,一测绿线电压3V,紫线竟然是0V,怪死啦,求老鸟们解答一下。

网友:
这有什么怪的,辅助电源有两组输出,一组输出给494  12脚供电,绿线的电压一般是从494  14脚的基准压送出来的,另一组5伏提供给主板的(也就紫线的5伏),这个5伏电压没你就查与这个5伏相关二极管,电容啊等相关元件啊,所以说绿线有电压紫线没有电压没什么怪的,仔细查吧

网友:
先查辅助电源有为有起振呀

网友:
云里雾里,每篇必看,我就不信自己学不会!

网友:
不好意思啊  楼主  我只是路过啊     对电源也不太懂

网友:
应该还有东西烧了··你多查下···细节!

网友:
楼主,你换的是哪个变压器,开关变压器必需同型号才能换,如果是其它变压器那还没关系

网友:
同意楼上说的,变压器不能乱换的

网友:
是虚焊吧?

网友:
你是不是量错了啊 老爸都没有出来 那里的儿子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