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ompaq 2500 刷错了BIOS不能触发

楼主(2010-05-12):
是这样的,笔记本是COMPAQ 2500 (板号KT9D也就是HP NX9010)下载了一个IMG格式的文件提取了其中512K的BIN格式文件,我用软件在0X08000地址加了一段代码以适应在WINDOWS下用WINPHLASH刷写的需要,做成了 515K的WPH格式文件,在WINDOSW下用WINPHLASH将WPH格式的程式刷入SST39SF040中,刷的时修就死机了,结果再开机就不触发了。焊下SST39SF040再用580U写入网站上下载的BIN还是WPH格式文件都不能触发,不知是什么原因,怀疑SST39SF040损坏,但写入台式机的BIOS,结果台式机运转正常,也就说明39SF040没的物理损坏。BIOS程式不对能导制不能触发吗?请高手分析一下,是什么原因?问了一高手,他说是BIOS的源程序坏了,这源程序是什么东西?不解。。。。上传了主板的电路图

QUANTA KT9D HP NX9010.pdf

网友:
引导区块没有正确写入。不行去淘宝看看有这个型号的料板吗?买回来拆一个吧。

网友:
补充一下这BIOS 是Phoenix的,这种BIOS用编程器写入不行呢?我的是西尔特的580U,BIN还是WPH都能写入,但上机后就是不能触发

网友:
引导区的程式业余情况下能再次写入吗?

网友:
[补充一下这BIOS 是Phoenix的,这种BIOS用编程器写入不行呢?我的是西尔特的580U,BIN还是WPH都能写入,但上机后就是不能触发quote]
请问一下,能解释一下为什么这种BIOS不能用编程器写入?那这种BIOS怎么写程序?有别的方法吗?

网友:
程序错误 也不触发的

网友:
补充一下这BIOS 是Phoenix的,这种BIOS用编程器写入不行呢?我的是西尔特的580U,BIN还是WPH都能写入,但上机后就是不能触发

请问一下,能解释一下为什么这种BIOS不能用编程器写入?那这种BIOS怎么写程序?有别的方法吗?

网友:
Phoenix的BIOS文件的格式为WPH,大小为515K不同AMI或AWORD文件格式ROM、BIN 大小为

512K。多出的3K在编程器中是看不到代码,最多能看到0----0X07FFFF,0X080000开始不能

显示出来,也就是说580U只能烧录0----0X07FFFF这一部分(共计512K),也有人说多出

的3K是刷新时用的显示文件,地址是从0X080000到最后, 不知对否。希望大家发言

网友:
现在我在想,580U这种编程器是不是不能写这种以WPH为后缀名的BIOS文件啊,可能是能写入但不正确

网友:
我这里有个红外线相机,拍出照片是按照温度高低呈现不同颜色。以前在实验室用的,现在用来测温度很不错。

网友:
WPH格式文件用580U刷写没有任何问题,我已经写过很多次。可能还是你下的BIOS程序有问题。

网友:
楼主修好了吗。给个最后答案吧

网友:
39sf040容量是512K,标准的BIN或ROM格式的BIOS基本上256K、512K、1024K。而WPH格式的BIOS文件是515K、1027K,多出的这了3K,如果是512K的EPPROM,写入515K的文件,也只能写入512K的数据量,从地址上看是从0----0X07FFFF。剩下的3K是从0X080000----文件的未尾是不被写入,这部分据说是刷写时用到的配置数据。

网友:
问题还是最终解决了,580U无论是刷BIN或WPH文件都是可以的,后来发现是BIOS蕊片的IC座的一根引脚脱焊,补焊后,写入两种格式的文件都可以正常开机,通过这次遇到的问题,还是学到了不少关BIOS文件格式的知识.

网友:
前面有人提到说BIOS不对不能触发,,,但今天我把BIOS去了,也是可以触发的,,

网友:
哎。写的时候真还没有注意呢。

网友:
有些机器不上BIOS是不能开机的,这与电路设计有关

网友:
解决了没!!!

网友:
我从来没有遇到过官方网站上下载的BIOS用编程器不能刷写的,我也是用的希尔特580U

网友:
有的官方上的BIOS是不可以直接涮啊,要改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