显示基本信息后黑屏- -!

楼主(2010-05-12):
主板为昂达NF5T,南北桥集成的- -!开机的时候显示基本信息后就黑了,没有报警声,利用USB对地阻值检测桥没什么问题,换CPU,换内存,独显均不行,深深的蛋疼- -!........求解

显示器是好的- -!家里3台显示器都测过了....顺便问下大家在维修过程中,碰到一些主板上的电容,电阻坏了,身边又没有同样坏板,电脑城也没有,怎么处理这样的例子- -!谢谢

网友:
多半桥虚焊了!

网友:
多备料板,有条件加焊桥试试

网友:
桥虚了也不会每次都有显示 然后断电  是华硕的机器吗 华硕喜欢报错 15秒后断电哦  还有的主板要接硬盘才能继续往下检测  还是不行的话 刷BIOS

网友:
电容 基本上都新的,没原值的  容量要一样 耐压可以大点
电阻 用基本相等的 带换
我们是这样讲的

网友:
一般的电容都备有新的哦,电阻就随便一片坏板上拆哦..电阻坏的少.

网友:
把桥重做一下

网友:
没BGA焊台,我用2个风枪试试- -!

网友:
bios的问题吧,桥虚焊能每次都有显示吗?

网友:
应该是BIOS的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