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老师们我这主板

楼主(2010-05-12):
我的主板供电atx 每个供电角对地阻止都是 0欧 这现象是桥坏吗
主板

网友:
那就是每个供电脚都短路了
我修了6年主板
没有遇到过
不知道LZ是怎么测量的!!
是否桥坏还需测量其他供电点

网友:
莫非测得都是黑线!!!

网友:
高手 给他解释把

网友:
楼猪你怎么测的啊?

网友:
如果是这样说明所有供电互短,不过这种情况很少见,除非网卡,USB、接口损坏、CPU供电脚对地

网友:
我觉得楼主是选错了万用表的档位,如果用电压档其测量未通电的主板,任何一点都会显示0,加上漂移误差是0.01-0.04之间。

网友:
楼主说的还真没见过,希望楼主证实一下你没测错

网友:
没见过啊 不可能都短路吧 是不 万用表 档位用错了

网友:
万用表坏了 有很大可能

网友:
天下之大。无奇不有。才霸道了

网友:
你万用表坏了?还是档位打不对?

网友:
我也没见过,不知道你是不是用1K档测量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