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Z99求助!!

楼主(2010-05-12):
华硕Z99待机电流0.02A,有时通电有时不通电,IO已换,求高手指点!
华硕

网友:
今天也接了一台和你一样的问题。客户进水造成的。开始上机短路拆开是5V管子坏了一个换上。之后问题就和LZ的一样了。

网友:
这机主板不好修呀,我也有块这板,修了好久都没修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