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救:富士通FMV-830NAL无供电

楼主(2010-05-12):
自用的富士通FMV-830NAL,不能开机,按开机开关,有10MA左右电流。电源管理IC :LTC3707EGN只有5V输出,无3。3V。如图:
强行将VOSENSE2对地,有2。5出。此脚受控于LV04A 4脚。不知此信号由哪处来的。另一电源IC LTC3701供电来自LTC3707  5V 正常,但此电源管理IC无电压输出,如图: 这个IC除了1,16,8,9脚有5V,其余的脚都无压。请各位师父为我分析一下,故障的问题。

网友:
这个要先修3.3V..后面的才会出来..

网友:
无3.3V,有没有检查TG2,后级的上下管是否正常?先把这几个测一下

网友:
后级检查过是没有问题的,上下管亦没有问题。真正的电路是如图:
RUN/SS2正常应是高电平,现在没有信号到LV04A。强加高电平到RUN/SS2,有2。5V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