站务公告与服务
新手求助 亮线可以修吗

楼主(2010-05-12):
明基 17 液晶显示器 有1条 竖的亮线 问下 基地的维修部 可以修吗 ????
大概需要多少钱
液晶显示器

网友:
没有专业设备是修不了的

网友:
这个故障看是简单 其实很麻烦 故障点为图象控制模块出错 LVDS低压差分信号传输排线异常 显示屏内部电路故障 信号线不良或LED故障 如无接触不良现象多为屏坏 我有两台这样的机器都还在这呢

网友:
不可以....线太多,太密,需要专业设备

网友:
你可以自己想下,如果哪么易修市场上根本不会有有一条线的新机卖.动不动都平百多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