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520 插电大电流-----已解决

楼主(2010-05-12):
今天接一台HP520.插电大电流.测量二级保护隔离烧了.然后开始检查所有供电单元电路,分别断开各路的供电保险,测试还是对地短路.查了好一阵子.未修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电容问题,加电烧出来的.烧了两个电容

网友:
楼主还是看看电容吧,我看是电容短路。

网友:
烧一下,看看那里发烫。这是最快的方法呵呵

网友:
大短如果修不好,真的不太好混了呀

网友:
大部都是电容短路,我修过很多这样的状况

网友:
今天刚修一台也是电容的问题。

网友:
加电烧很容易就出来了

网友:
你就仔细检查电容 和二极管吧

网友:
大电流的机子一般情况容易修复吧,慢慢查,有图纸就更好

网友:
电击就行了 很快的

网友:
电容问题,加电烧出来的

网友:
用电压烧吧一个个找不好找啊

网友(2010-06-27):
回复 网友A:

    有些微短的好难查,

网友:
大电流短路,电容烧穿的比较多

网友:
学习了,刚开始修本本,好些观念还没转变过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