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F40/F41不开机维修

楼主(2010-05-12):
修过几台联想F40/F41机器,不开机,为小电阻腐蚀变质引起,写出来和大家共同分享一下。

接到机器时,测系统供电3.3V5V无,测公共点电压偏低不正常,对照电路图,测ACON为低电平(不正常)。file:///c:/photo/0.jpg
转入以下电路,查PU1/LM393的第7脚为低电平,6脚有3V,测5脚无电压file:///c:/photo/1.jpg

照理说,5脚应为高电平,要>3.3V才对。
仔细查看其周边电路,发现电阻PR18一端发黑,测为开路,细看为腐蚀,要换一新电阻便OK。

上图红色区内为PU1/LM393比较器及其周边电路,小电阻PR18为易腐蚀件。
原因:此处一直有电压,若进水或受潮PR18就易腐蚀,要换一新电阻便OK。有的腐蚀了焊盘则还需飞线至B+处。

网友:
请重传图片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联想F40/F41不开机维修的附图在上贴未能显示,现单独传上去
一、公共点电路截图

二、ACON控制电路截图

三、联想F40主板实物截图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想传一份联想天逸F41电路图,但提示超过论坛限制,传不上去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