问些液晶通用板的事情

楼主(2010-05-12):
一般的液晶里电路板,有按键板,通用驱动板,高压条,还有液晶屏,像我这里如果现有一台大水牛HL55W液晶,屏百分百好的,如果要运作它,需要哪种配件?需要改到什么东西?

网友:
要利用原来的东西就比较麻烦的,干脆除了壳和屏,其他都用通用的吧,一套有驱动板,高压条,控制板,屏线,vga线,和电源适配器,我前段时间买过,含运费80多块钱

网友:
楼上说的不错,维修就是能修到他正常使用就可以了

网友:
光有硬件也点不起来啊

网友:
一般买来的都是刷好了程序的,绝多数还是可以的,只要不是本屏和特殊屏,只要选好了屏线接口

网友:
12伏输出电源板 , 12伏供电通用驱动板  高压板  按键板  屏线   VGA插头   就可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