映泰TFORCE4 U 775 CPU无供电

楼主(2010-05-12):
上假负载:VCORE供电0.8V,电源IC(ISL6566CRZ) 7脚VCC:5V,37脚EN:1.85V,内存供电1.8V,总线供电:1.5V,
上CPU:VCORE无电压,其余电压与上假负载时相同,
诊断卡复位灯常亮,请大家指点一下

网友:
查CPU供电吧,没有VCORE,全板当然没有复位
VID组合查一下,

网友:
不复位……除了查vid  你也考虑下主电源管理芯片。

网友:
VID是正常的,vid4-3-2-1-0:1-0-1-1-1,这样组合出来的电压应该是1.2V,电源IC也换了两个,都是换全新的

网友:
你这是上U时测的,还是上负载测的?

网友:
楼主上的是 假负载 换个真的看看有无供电

网友:
有些板是不上真U,CPU复位不会有的!

网友:
可以查一下晶振波形对不对

网友:
先上个U  装好风扇看看核心电压  主要先把核心电压搞出来 应该核心电压出来就有复位啦

网友:
兄弟我们同病相连  我也是这个问题 不过我那是NF4的板 上U 和上假负载 都没核心供电
ENLL 3.26V(不知是否太高了?)
VCC PVCC 都正常
VID也正常 换了好几个6566 都不行 晕啊
另问一句 isl6566cr 和isl6566crc能互换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