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机自动断电

楼主(2010-05-12):
CPU:4800+ 风扇3500多转/1分钟 温度30多度
内存:新换的1G
主板:富士康C51
电源:航嘉 冷静王
这台主机不装硬盘用U盘启动有时正常有时没一会就自动断电了。主板换了斯巴达克也一样。电源也换了还是时不时断电,是不是U坏了?
还是啥问题啊。头痛,经常是时不时断电断电!

网友:
温度过高吧

网友:
哪里的温度过高啊。不会是两个电源都有问题吧。

网友:
整机维修,先确定什么坏了再修,找共同点,再找个U盘做启动,不行换CPU,再不行换内存,前题是不需要挂任何设备。最后还是不行测市电是否正常,有条件可加UPS试试。

网友:
散热或电源

网友:
电源换了正常的电源还是会断电,市电正常。换了好几个地方试了。 这次估计是CPU故障了。

网友:
电源问题居多

网友:
可能是CPU问题也可能是风扇问题先换个CPU试一试吗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