R51E 开机掉电

楼主(2010-05-12):
R51E的集成显卡的板子,有待机电流,触发后二三秒掉电,无待机电流,待机3V,5V都有,在网上查相关资料,去掉Q59后,不掉电了,但是就是不跑码?求解
显卡
掉电

网友:
去掉Q59还能正常吗

网友:
3v 5v那几个电容换掉试试。

网友:
我也有一个呀,开机掉电

网友:
典型的掉电保护,因为掉电后待机电压有,无待机电流,待机电路保护了不工作,查有无短路,开路,温控等,先看不能触发的时候,待机条件满足不?

网友:
也可以直接找Q59的控制极

网友:
为什么要去掉Q59

网友:
你是不是摘掉了桥 要不你为什么要去掉Q59

网友:
正解 为什么咬去掉Q59

网友:
我也有一个呀,开机掉电的!上假负载后,不掉电,CPU供电IC却冒烟了,摸一下好烫
换了一个,不烫了,上CPU还是开机掉电,上负载不掉电,没有CPU核心电压,不知从何下手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