775主板上下管G级无电压

楼主(2010-05-12):
七彩虹945主板,故障开机不显,上诊断卡,提示C1,测上下管G级无电压,PCI-E  PCI 无复位,IO为IT8712F-S   测IO  37脚无电压、奇怪的是,今天上电测IO37脚的时候,突然就有了复位电压,然后我关机再开的时候,复位电压又没有了,于是加焊IO,还是没有复位电压,然后不死心,又再加焊了一次,还是没有,现在不知道怎么办,哪位老大,指点两招啊~

网友:
查一下前端总线的供电

网友:
控制极没电压你重点放在控制场管的管理芯片啊……

网友:
上下管G级无电压还能跑码?CPU都不工作啊————

网友:
测上下管G级无电压,针对这个跑线G极相连的控制IC啊,再查IC工作条件啦

网友:
G极无电压查供电IC  先把供电修出来.供电时钟不正常.复位是不会正常的

网友:
G极没电压  哪来的VCORE

网友:
无控制电压找IC,IC没问题,找它的工作条件.....

网友:
应该先把供电的问题给解决了   然后再查复位   要不然就太乱了

网友:
LZ思路有点问题哦
G极电压没有,查查G极的控制IC,或者查整板其他供电点是否输出正常
去查IO干嘛???

网友:
路走错了会绕一大圈 白忙一场

网友:
我错了,这板子要上U供电才正常,我量G级电压的时候上的是假负载,昏倒

网友:
C1,CPU已工作了吧!

网友:
电源IC。、、在查工作条件~~~

网友:
能跑码C1,有时上管控制极没有电压,建议先加焊检修电源管理芯片及周边电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