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V3000 元件看不清

楼主(2010-05-12):
那个8脚是个什么来的,已经完全看不清了,机型是HP V3000的,各位帮忙看一下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谢谢大家的帮忙,问题已经解决,今天有时间慢慢的终于找到故障点了,后级确实有一个电容短路了引起烧4407MOS管。其实仔细认真看确实这个电容有点发黑的痕迹,看来眼还不够尖。

网友:
給你圖片,
應該看得很清楚吧!

网友:
隔离电路中的MOS。一般这个损坏了,一定是18.5V有短路,导致大电流,后级一定有电容击穿了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这么清的图,看得很清楚了,谢谢你的热心。。

网友:
找不到4407 我用4435换上去,既然冒烟了。。

网友:
你就找到原型号也冒烟,我说话你当做耳边风,我围观中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晕我有查后级但没有发现哪里短路了,,MOS管S极18左右,G极有6V那充电部分没有短,D极后面没有发现有短的

网友:
当耳边风的后果!哈哈!徒弟见好多液晶电源板就只烧了保险管,我说了不要装保险管,他就是当耳边风,非要试一下!哈哈!结果可想而知,烟花吓坏了旁边的客户老大爷,把老爷子的中风发作了! 保险管是那么轻易烧的么?!

网友:
4407  BA7E3N

网友:
肯定有短路撒。烧一下不就出来了

网友:
短路肯定是有滴,GG都烧成那样啦,再查仔细点看看

网友:
换个好的MOS上去.不要急于开机。小电压3V.慢慢烧.就烧出来了。一般是后及电容有短的。

网友:
量一下哪个点短路了,再对这个点加电烧

网友:
这就是个保护隔离管,烧的这么厉害,肯定有短路吧!

网友:
谢谢大家的帮助,因为没有MOS管,明天才天。等明天货到再接上慢慢的烧一下看哪里还有短。

网友:
不过这块板已经被修过好多次了,显卡加焊过,硬盘接口断线了飞线过,声卡坏了没声音还没修复好,再加上这个短路的。。

网友:
有这样的图看了希望你能很快修好了

网友:
大哥,拍图就拍清楚些,你搞那个,谁也看不清啊